电脑桌面这样了怎么办?

楼主(2019-12-24):
桌面整体右移,导致右边显示不全 [图片] [图片]
桌面

网友:
首先你需要改成显示器适配或者最佳分辨率。
然后你需要找到显示器的按键
显示器菜单上auto应该有这个键
按完自动调整就好了

网友:
更换分辨率试试,否则重装显卡驱动

网友:
显示器上有自动调整的键吗

网友:
显示器 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