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电源坏引起开机提示温度高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24):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同行重做CPU后开机提示温度过高

  【维修过程】根据上家描述,怀疑电池问题引起的呢,更换电池故障依旧。如图: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电池引起的较多,此机器上家做过CPU怀疑是碰掉了CPU又下角的热敏电阻导致,拆下主板在显微镜下观察侧量。

  没法现异常果断更换两颗热敏元件。故障依旧。根据电路图分析温度检测到电源芯片怀疑是电源问题。

  重做电源芯片故障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电源要更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