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以为捡到了漏之苹果一体机A1419越修越难系列

楼主(2019-12-24):
机型:A1419
版号:820-3299-2
故障  不触发

       此机是13年的 一体机,屏跟外屏是连一起的,拆解时用卡片把四周的胶划开,缓慢取下,屏的拆解还算好拆。拆机测得主供电是没有的,一开始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也没去量主板上的公共点段)就没拆主板,取下电源板,量得上面的一个二极管是短路的,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取下二极管在量 板上还是短路,仔细检查后才知道,这里短路是正常的(二极管正负极有2颗10欧电阻并联)。于是我又在通电,测得电源板输出端是有12v的,那就先排除电源板了。

   再来测主板上公共点端,短路。看来问题还是在主板上。短路,那就烧机呗,哪个烫拆哪个。摸到q7970发烫的很,拆掉在测立马恢复500多,无疑就是你了,q7970跟普通的乌龟壳不一样,中间有4个脚, 别的料板上都没有,看来只得发货了。第二天货到,立马装上去,通电试机,还是没电。再测 又短路了,以为没焊好烧了,再换一个,通电试机,玛德,又短路了。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当我拆掉q7970量公共点的阻值又恢复了500多,没道理啊?还是看图纸仔细检查检查。当我量得3 5 6脚时(PP12V_S5_FET)对地了,问题就出在这。那就继续烧机吧。奇怪的是不管用多少电压来烧,没摸到一个发烫的元件,但对地值又为0,就像是把正负极用导线连起来,怎么烧都烧不出的。经验告诉我,要么是某个芯片内部直接对地,要么是电容。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是拆元件了,虽然时间会花的久点,但也是能解决问题,拆了两个芯片还是短路。再拆电容,当我拆掉第三个电容(c7610)的时候, 不短了,可算是找到真凶了。再补上q7970 通电 开机了,此机修复。

回想前面走过的一些冤枉路,总结了一下,还是自己不够严谨,当拆掉q7970的时候我就应该对照图纸仔细检查的。好在最后经验得知,对地值为0,多半都是电容(直插电解电容)短路。

网友:
大短路,电容坏。

网友:
可惜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2020-09-16):
罪魁祸首还是那颗电解电容

网友:
固态电容烧鸡不发烫,被坑过

网友:
购买的配件第二天就到货?这么快?这是哪里到哪里啊?

网友:
所以,原来的Q7970是米有坏的?

网友(2022-08-23):
你的烧鸡电流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