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enue 11 Pro 513001不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9-12-24):
客人送修一台DELL Venue 11 Pro 513001,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开始拆机检测。

测量开机按键3.3V 且开机键没问题,测量全板没有短路迹象。测量公共点电压也正常。

由于没有图纸  不太清楚PMW待机3V.5V是开机后产生还是待机时产生的,为了节省时间。先去官网合成BIOS。刷完BIOS还是一样故障。
重点还是回头查待机电路,使用示波器抓5V待机,发现敌情。

5V待机滤波不亮良引起的,两个电容位置,只安装一个电容。在旁边加上一个电容 故障修复。

最后献上合成亮机BIOS.

DELL Venue 11 Pro 513001 合成BIOS亮机OK.BIN

网友A:
楼主抓的这个波形是下降沿,咋不用上升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抓的这个波形是下降沿,咋不用上升沿看看

是的。哥们点评的很好。以后纠正

网友(2020-04-10):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有一台开不了机的7130,不知道怎么联系维修?@叨叨三叔

网友(2025-01-22):
简洁明了,一目了然。

网友:
19v位置测只有5.15v
加了电容也还不能开机
另外有一个7130,开机振动,但是黑屏,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