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H110D4全固版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2-24):
客户送修一台主机,说已换了电源还一样,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报价留机,直接拆出主板为SY-H110D4(如下图)

首先测12V供电不短。再测电池电压3.0,跳帽电压为1.8V(暂时算正常跳过)

直上电源,测待机电压。

3.3VSB

5VDUAL

1.0V桥待机电压为0.  这个电路是由常见RT8120A转换,手摸芯片附近有点温度,反复摸确定不到发热的芯片。一会儿竟然不热了,应该是烧断了什么零件了。RT8120A 的5脚为VCC, 7脚为EN,测两脚电压分0.52和0,没图的板只好跑线,先跑VCC,先由5VSB 通过L43(BAT54A)二极管,经过1欧电阻到VCC脚并一电容滤波。打VCC脚值只有28左右应该有短路,拆电容打值一样,直接拆芯片,值变大,直接拆了换个芯片,再接电源还是不出电压,只有L43这个东西,料板找个换上直插电点开关触了。线路简单画出来如下。(图都是修好后拍)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精彩

网友A:
可惜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机子已经拿走了

已拿走了...你要什么?

网友:
金彩描述,

网友:
修的思路清晰,有思路,就能成功。谢谢

网友:
这个修的漂亮 学习了

网友B:
楼主,上面的芯片是做双路切换作用用的吗?

网友:
L43在哪个位置?

网友:
现在二线主板很多都没有图纸了,能修好厉害了

网友:
难道是加电软短路,这个问题是难查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实力教程。楼主看来是高手。

网友:
讲的很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面的芯片是做双路切换作用用的吗?

应该不是吧,没有细跑了。可能是限流保护吧。

网友:
黄色线跑到那个小管就是啊。

网友:
新手学习  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2020-02-27):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楼主是真的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