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0.95左右不显示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9-12-24):
联想G470版号LA-6751P REV 2.0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  我拆机后裸机测试发现除了PL902这个这个电感没有电压外其他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直流电源电流到0.95左右就不动了 不装内存电流在0.8左右,更换内存故障依旧 感觉内存没有复位找到DDR3_DRAMRST#的来源 发现只有0.6v明显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1.5V R371脚1.5V正常 Q2的2脚0V 1脚3脚是0.6V   查到H_DRAMRST#是由CPU发出的 更换CPU 故障依旧 ,维修陷入僵局先放一边等有空再查一下CPU工作条件  等到晚上闲了 测试发现 U1的第四脚无电压  +1.5V_CPU_VDDQ也没有电压U1 的1 2 5脚都有3.3V  查+1.5V_CPU_VDDQ的来源是由u3转换而来经测量发现Q4 D脚  G脚都无电压,万用表测试发现Q4短路 R56无穷大 更换Q4和R56开机电流唰唰上1点多安 接屏测试亮机 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
G470  挺老的了,   Q4 这个还真遇到过  只不过在G470 坏的比例中也不算太多

网友:
g470ma开机0.36几秒后掉电!怎么回事?

网友:
记得船长写过一个贴子,也是这个引起。

网友(2020-06-21):
我今天接到一台0.6a的电流,明天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8-12):
这个系列主板不好修。有可以技术不行

网友:
终于给楼主找到真正的问题了

网友(2020-11-09):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E5-472G 板号:DA0Z8BMB6D0 REV 型号Z8B(宏基TMP246M-MG一样),故障现象插电0.003,触发蓝色指示灯亮电流1.098不显示,10秒后掉电重启故障反复。这种故障大多都是缺电压引起的测电压发现内存电压高达1.8V,由PU5 TPS51216RU控制:
1/3脚 VTTSNS/VTT:0.9V(正常0.68V)
5脚VTTREF:0.9V(正常0.68V)
17脚S3:3.3V
16脚S5:3.3V
6脚REF:2.38V(正常1.8V)
PL13 +1.35VSUS:1.8V(正常1.35V)

分析有几个脚电压不正常特别是6脚REF它是心片工作正常的灵魂,查TPS51216RU白皮书说这个脚应该为1.8V电压看图纸查其引脚外接零件PC68 0.1UF/10V 、PR84 10K、PR86 30.1K,发现PC68被压碎了报着试试看代换上去,开机奇迹出现了电压降到1.8V,内存供电1.35V正常输出,但是故障还是没变没有修好。

另起一行,修台式主板有一个重要的测试点就是PCI-E A11复位3.3V正常,那么这块板90%工作正常了,那修笔记本要注意两点PLTRST#和DDR3_DRAMRST#内存复位,如果这两个点正常说明离修复不远了,看图纸测得:
PLTRST#总复位:3.3V
DDR3_DRAMRST#=CPU_DRAMRST#:0V(正常1.05V)

分析DDR3_DRAMRST#:0V不正常,查其电路是由Q38 N7002场效应管 3脚控制:Q38 1脚CPU_DRAMRST#:0V(正常1.05V) Q38 2脚:3.3V。拆Q38和其外围零件测量发现没有问题,但为什么不出电压捏?看万能论坛有人说要想出来必需PM_DRAM_PWRGD(0V正常为0.85V)/H_PWRGOOD(1.05V)正常,看图纸找到两个点测量发现PM_DRAM_PWRGD 0V,是由R255 1.8K、R258 3.32K分压得到分别拆下发现R255 阻值为无穷大没有找到1.8K电阻用2K电阻代换上去,开机电压升为0.85V。电流1.128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