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加电不亮

楼主(2019-12-24):
机型:联想G400
故障:加电不亮,电流有跳变,但跳到0.81不动
解决:首先先换的内存,无果。其次放电刷的BIOS ,也是无果。最后直接给客户报南桥坏,客户考虑了2月同意换。时间太长了,记不清为什么报南桥了。 结果换了南桥,重新刷了BIOS,亮机了。装机,上硬盘。报错进不去,让改UEFI模式.UEFI改成Legacy,重启,,不亮了电流到了0.81不动了,又回到原故障了,看来问题出在BIOS模式上了,那就放电吧,不管用,刷BIOS不管用,有点头大,又放了半月,来了个一样的机子,BIOS对换了一下,亮机了,又改了下不亮了,放心了,问题出在了模式上,南桥换了,排除,CPU,排除!这机子不知道是否能改集显,直接去掉显卡供电电感试试,亮机了,问题出在了显卡上,加焊了下,问题依旧,直接去电客户让改集显,同意,直接去掉电感收工。
总结:UEFI改Legacy加电不亮,刷BIOS是刷不亮的,放电也不行。如果有双显卡,不妨试试去掉显卡供电看看。我维修中这是遇到的第二台改BIOS模式不亮的,一台是换的南桥解决的,这台是去掉显卡供电解决的。另外此机用的南桥是SLJ8E,我给换的SLJ8C,完全没问题

网友:
BIOS的ME是外部设备调用的话就会出现所有工作都正常却不亮机

网友:
很好 很好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