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代接电大短

楼主(2019-12-24):
故障板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实地学习故障板 苹果6
故障现象:接电大短5A
维修过程:接一台苹果6手机单板,外观无进水,撕开主板背面黑色保护布,测量主电源PP-VCC-MAIN供电路上的电容、电阻,发现主电源边上及WIFI电容短路,第一步:熏松香,接电并未发现有发黑的位置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5404\wps1.jpg
继续查其它可疑短路元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5404\wps2.jpg器件,拆下半部分铁罩;熏松香。
发现USB充电管发黑,好家伙,惊喜,二话不说,先把它换掉
可是发现依然短路。 不对,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继续查主供电线路上的元件,绕过充电线路查其它短路元器件,将正极接WIFI旁边的电容C5202,负极接地,烧板
发现主VCC-MAIN供电电容C1200短路,发现是一个稳压电容,果断扣除
故障排除。

网友:
版主已经把烧鸡大法用到极致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