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热点能转路由器上么?

楼主(2019-12-24):
有个想法看能不能实现,先买个USB转网线接口插手机上,然后手机开热点,然后wifi的网线插头插在USB转网线接口上。 问:这样是否可以让路由器连上网络?

网友:
答案是很难,手机的USB共享网络,主要是给PC用的,插上一个TypeC的网卡很难直接共享手机网络出去,要配合第三方app。
  但是非要这样做,有更简单的办法啊:
  手机开热点,WiFi路由器那头WDS桥接、万能中继、WiFi WAN三种方式,都可以连上手机上网的,而且此时WiFi路由器的LAN口都可以插上网线供其他设备上网,其中WiFi方式带的终端最多,WDS要受手机热点支持的终端数限制。

网友:
从原理上看是可以的,只是手机是否支持就不知道了,因为电脑通过手机的USB上网是需要驱动程序的,是否能够通过网线直接驱动USB接口上网,这个没有试过,希望你继续更新,看看结果。

网友:
完全不用买线
手机开AP模式后
再找一个手机或者用电脑连接路由器
直接改转发模式
登录手机的WIFI就可以上网啦

网友:
买个4g路由器它不香么,顺便打个广告,可以找我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