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技嘉GA-B150M-POWER2不触发。

楼主(2019-12-24):
本人新手小白,刚入门电脑维修
若有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技嘉B150主板,状况不触发,不开机。
拿到板子看了遍,成色很新,没有烧伤痕迹。
开始测量,12v,cpu供电接口,mos管无短路,
电池ok,排除12v短路。
接下来,测试开关键电压,一测试,电压3.3v被拉低,测南桥待机,无,ok,io电压被拉低,怀疑开关三极管击穿,打对地阻值,ok,测试晶振ok,起镇。难道桥挂了?不死心。继续测。
发现无5v电压。立马打5v,3.3v转换管,转换管没有电压。果然,直接测试主板主供电,5v上排4角。对地阻值正常。难道转换管坏了?
于是直接强行上电,直接不通电,大短。
果不其然,直接测试5v电压,发现被拉低到1.2v,直接测试转换管旁边的电容,因为5v经过电容,电阻,测试mos管,无短路。不死心,继续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电容,
直接拆掉,ok上电。跑码,因为没有内存,没发亮机图。
图中,有转换管位置,右边的那个角有5v转io3.3v,中间接地3.3v,下面是1.2-2.4左右。

有不足之处,请多指教。
嘿嘿,成功的修好啦。

网友:
附上我自己理解的开机过程。

网友:
刚好需要,下载试下

网友A:
没有圈出问题点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圈出问题点有点看不明白

5v被拉低。

网友B:
晶振怎么测量起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怎么测量起振的?

示波器                      ·

网友C:
哪个电容,标记下

网友D:
看你这个开机过程,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E:
不错呢 很用心

网友F:
非常好,没有图纸也能修好不错

网友:
说的比较笼统,如果图上有标记更好些吧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电容,标记下

用列子指着的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呢 很用心

谢谢夸奖,不足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没有图纸也能修好不错

只是运气好,嘿嘿: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个开机过程,是个大工程啊。

这是我自己大概理解的过程,算不上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大神。。。、

哈哈,我还差的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怎么测量起振的?
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
复杂了,直接万用表打阻抗,5vdual阻抗应该是对地或者偏低。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我是真的,题主是假的

网友:
厉害,没有图纸跑线路,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2020-01-31):
电容短路是经常遇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