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黑屏不开机怎么办

楼主(2019-12-24):
苹果手机黑屏不开机怎么办
苹果虽然不如苹果4那么巅峰了但是依然还是很强大,但是强大的手机也有各种问,如果在使用中常会遇到黑屏无法开机这种问题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苹果手机黑屏无法开机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排除摔机、进水这些因素,就使用中手机突然黑屏无法开机的情况,不要慌,今天给大家介绍常用的处理方法!
通常情况导致苹果手机黑屏无法开机有一下因素:屏幕显示故障、排线故障、主板故障、电池故障!
在手机出现黑屏无法开机时,建议先重启一下,下面为大家结了苹果几种重启方法!
苹果6系列之前强制重启:同时按住电源和Home键待手机屏幕出现白苹果后松手(大约10s左右)。之后苹果就自动重启了。
苹果7系列强制重启: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减键,大约十秒左右,手机屏幕上出现白色苹果既重启。
苹果8系列之后的强制重启方法:按下音量+、按下音量减、长按电源键就可重启苹果手机!
在苹果成功重启之后,首先检查电池的电量,系统软件,Appstore等是否可以正常使用,然后使用一段时间看是否还会出现黑屏自动关机的情况。如果之后再黑屏建议您及时选择正规的售后维修中心检测维修。
苹果部分产品在温度过低时会关机,建议到暖和一点的地方,等等就可以开机,如果还不能建议您及时到售后中心更换原装电池或者检测维修。
最后还有一种方法,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DFU模式。
苹果关机后长按Home键8秒,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电脑,或者请把设备链接电脑,先按住电源键3秒,然后继续同时按住开关机键和 Home 键,持续到第 10 秒的时候,请立即松开开关键,并继续保持按住 Home 键,直到在电脑上看到识别到 DFU 状态下的 USB 设备时就进入 DFU 模式了。刷机即可。
如果对于刷机不是十分了解担心出问题的建议去售后或者上面的方法都不管用,建议及时送到售后维修中心检测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