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A-F2A55-DS2挡5D,内存基准电压从0V修到1.03V

楼主(2019-12-24):
技嘉GA-F2A55-DS2,昨天到手时CPU供电12V短路,查一个上管两个下管短路(有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同一相,由米粒驱动B8C驱动),直接将短路的上下管和B8C更换,测试原CPU不跑码。更换CPU后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报警挡5D,网上说这个代码是无意义的,测内存复位和1脚基准电压没有,网上搜资料被误导先出复位再出基准电压;刷BIOS,拆下两个BIOS芯片,一个不能擦除也不能写入,把另一个刷好装在主BIOS位置,不管装单个还是两个都一样,直接宝上定两个吧。

BIOS芯片还没有到,今天继续网上搜下内存复位的维修案例,结果惊见一贴:AMD很多都不用内存复位!@#¥%¥#@%(帖子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0121-4-1.html)
还是先查下1脚基准电压吧,没有图纸,我是打开华硕A88的点位图参考的,跑1脚基准电压线路到CPU散热座底下,好几个芝麻管,和图纸的差不多,查到VOLT_SELECT为高电位导致基准电压被拉低,跑到散热座另一边底下,发现一个芝麻管1脚有电压,3脚没拉低,直接更换,基准电压出来了!
到这里了可能有些维友以为好了,但是其实并没有!!!
还是挡5D5C,1脚基准电压是1.03V,那么真正的问题来了:基准电压是内存供电1.5V分压来的,实测分压电阻上拉和下拉阻值相同,都是542欧(我表可能不准),分压后的电压是0.73(这不是没问题吗?),但是1脚它就死死的跑到1.03稳住那里。
这踏马的哪里问题啊?挡内存和这个基准电压到底有没有关系?分压后的电压都准了,怎么到1脚它就升高0.3了呢?从哪里串来的电压啊?没有图纸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可能维友会问:为什么发这个贴?下个饼哥发的图纸不就好了?
可能我会答:废话,我不知道可以下啊?这不是分不够吗,发个贴骗点分好下图纸呗
问:为什么这么啰嗦打这么多字?
答:怕版主以为我灌水审核不通过啊!要是版主和各位大神们肯给点分就更完美了,毕竟我现在的分好像只剩下1点保底分了

网友:
7分,还不够!饼哥,您忒狠了!非要10分!!!
只好再水个沙发了,但愿版主们能睁一眼闭一眼,对我的问题睁眼,对我灌水闭眼……

网友:
浪费几天时间(其实是这几天忙其它事去了),终于搞定了。还是BIOS问题,之前在技嘉台湾官网找BIOS,只看到两个版本(FA、FB),想着第一版比较稳就下了,后来在论坛又下了8M和4M的BIOS(其中一个也是FA)刷上都一样。今晚想着官网上面下另一个版本,意外发现好多个于是下了最新版的(FFD)刷上,直接不跑码了!又下FE,想起顺便看看CPU支持列表,才发现原板带着的CPU是A10-5800,主板出厂就支持那种,在论坛下的两个也是FE之前的,后来换上自己的是860K,需要FE版本的才行。下完抓紧刷,刷完一个等不及另一个就直接裸板试机了,跑码一直到报显卡,总算可以了!
最后自我总结下我的新手经验:一开始CPU辅助供电直接换驱动和MOS就可以了;内存VREF电压0V确实是芝麻管坏了;其中一个BIOS芯片只能读不能擦除也不能编程,不知好坏;过内存后测试,内存VREF必须要装有内存的槽才有电压,没装不出;一切正常后,内存168脚的复位还是会出来的;我还是不够细心和耐心,没有及时想起查看CPU支持列表,刷了3个版本BIOS以后就以为不是BIOS问题(包括备份的原BIOS),没有坚持试比较新的BIOS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刷最新版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刷最新版的bios?

最新版刷了不跑码,不知道是没刷好还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