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延长手机电池使用寿命?

楼主(2019-12-24):
请教一下平日里对手机电池的使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求解没电后充满再使用,还是充一点就使用对电池有没有影响?

网友:
XY
首先,以前有种说法是第一次使用要充满之类的说法对,其实对于现在的锂电池来说,完全没有关系。锂电池是没有记忆效应的。充不满或没用完均不影响寿命和容量。
其次,过充也不用担心。目前智能手机都会对电池有电路保护,充满电以后就会自动停止充电。
按照你的描述,全部用完电量再充是会减少电池寿命的。
日常生活中使用手机,个人建议:
第一,尽量在手机电量不低于20%时开始充电。等到快关机时才充电,等于对电池进行一次过放,这会影响电池寿命。建议在30%时就可充电。
第二,不要在温度过高、过低的环境下使用电池。高低温环境下使用会减少电池使用寿命。
第三,不要在充电时使用手机。这里不是指边充边放造会对电池造成伤害,而是指充电时电池发热与手机CPU发热叠加导致电池过热,原理与第二条相同。
第四,手机不可长时间没电,若在较长时间不使用时,应该让电量维持在30%-60%的状态。减少高电量、低电量状态下的静置时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