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进水板 接电大短

楼主(2019-12-24):
iPhone6进水故障,接电大短5A
大短重点关注WiFi旁边通病故障点C5202-R F

熏松香大法,果真是它,干掉。

上电后漏电15毫安,不管它,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

测量发现显示-5.7V短路,这条线路上电容C2409有一点腐蚀,果断干掉。
再测阻值正常。

再次上电开机,阴阳屏。

判断为背光回路问题,一看显示座第4脚腐蚀虚焊。此线路为背光回路1

加焊后,开机一切正常。

OK,维修到此结束。

+ 10 + 5

网友:
留言支持下,手机版块有点冷清

网友:
很详细,牛批,膜拜一下~~~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思路相当清晰,这个电容进水后特别容易短路。赞

网友:
进水的小6WIFI芯片旁边的电容非常容易短路。

网友:
非常熟练,非常牛逼

网友:
我就感觉手机主板进进水了问题都很多

网友:
非常详细,厉害了,赞一个。

网友:
老司机 确实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