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WiFi时不时降速怎么办?

楼主(2019-12-25):
有时候是0.几k/s,有时候是几m/s,有时候用着用着就突然降速,搞得我打游戏只能用流量
WiFi

网友:
路由器不好吧,测试下延时

网友:
也有可能用的数量多,也有可能被蹭网了

网友:
可以找网络运营商来测下网络 一般都会给你免费确定问题的

网友:
有的纯粹是宽带垃圾,不管路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