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换用序列号查无ID锁,用IMEI号查有ID锁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9-12-25):
iphone7p换过硬盘,现在刷机无法激活,用序列号查无ID锁,用IMEI号查有ID锁是什么问题啊?有老师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友情楼下解答。

网友A:
硬盘没写数据吧 序列号和IMEI不同

网友:
像这个 就是没写数据是的序列号和IMEI ,这个是查出码激活后的IMEI和序列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写数据吧 序列号和IMEI不同

谢谢老师,那序列号是对的还是IMEI是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那序列号是对的还是IMEI是对的呢?

imei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C:
无论什么时候imei是正确的,它储存在基带里,序列号储存在硬盘,换硬盘的话,或者该数据都可以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什么时候imei是正确的,它储存在基带里,序列号储存在硬盘,换硬盘的话,或者该数据都可以改掉。

好的,学到了,谢谢

网友(2020-03-20):
基带不能换,硬盘可以,所以以基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