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脑组装怎么选择硬盘 家用电脑组装选购硬盘方法【详解】

楼主(2019-12-25):
  电脑的硬盘是电脑最主要的储存媒介。一般我们在购买硬盘的时候通常指看硬盘空间的大小,觉得硬盘对电脑性能应该影响不大,然而事实是硬盘性能是电脑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最常见的就是采用固态硬盘电脑的开机速度通常是机械硬盘电脑的好几倍。软件的运行速度也会有相当显著的提升。
  那么市场上的硬盘都有哪些分类呢。按照储存介质来分硬盘有机械硬盘(HDD,传统硬盘),固态硬盘(SSD,新式硬盘),混合硬盘(HHD,基于传统机械硬盘的一种新式硬盘)。按照硬盘大小来分有3.5英寸台式电脑硬盘(最常见的硬盘,家用计算机都是这种硬盘),2.5英寸笔记本硬盘(用于常见的笔记本,一体机,还有移动硬盘),还有1.8英寸的微型硬盘(超薄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

  家用台式电脑主要用的硬盘有两种,3.5英寸的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我们先来讲讲机械硬盘吧。机械硬盘是传统的计算机硬盘,也是现在运用最多的硬盘。他的优点是容量大,价格便宜,性能稳定;缺点则是速度慢。机械硬盘是由磁头、磁道、扇区、柱面构成的。机械硬盘发展到今天,性能已经相当稳定了,但是依旧有能影响硬盘速度的指标。

  第一个能影响机械硬盘速度的就是硬盘的转速了。硬盘转速指的是在硬盘内部电机的带动下,硬盘盘片一分钟所能转动的最大速度。说它是硬盘电机的速度或者硬盘盘片的速度都是可以的。硬盘的工作方式是盘片高速旋转产生磁力,使硬盘的磁头漂浮在盘片的上方,然后将我们所要寻找资料的所在扇区带到磁头的下方。硬盘的转速越大,磁头等待的时间也就越短。现在家用计算机硬盘的转速一般为5400rpm(转速单位)和7200rpm。笔记本一般为5400rpm。
  其中7200rpm是最主流的产品,5400rpm的也有,但基本已被淘汰。最新10000rpm的机械硬盘也已经出来了,不过价格比较昂贵。硬盘较高的转速可以带来性能上的提升,但同时也会给硬盘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温度过高。硬盘寿命变短,噪音也会变大。购买时候一定要看好硬盘的转速。
  硬盘的传输率是第二个影响硬盘性能的原因。硬盘传输率分为内部传输率和外部传输率。内部传输率也叫做连续传输率,它是由硬盘的转速决定的。外部传输率也 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接口传输率,它是由硬盘的接口和缓存大小决定的 硬盘的缓存是硬盘的控制器上的一块内存芯片。
  它是硬盘内部储存和外部数据传输的一个缓冲器,运行速度极高。因为硬盘内部数据传输和外部媒介的传输速度不一样。缓存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硬盘与内存之间传输数据的时候,会把一些常用的数据存放在缓存里,重新用的时候直接从缓存里调用。缓存越大存放的常用数据就越多。既减小了外系统的负荷,有大大的提升了传输率。所以缓存也是影响硬盘性能的一个原因。
  另外硬盘的接口也是影响硬盘性能的主要原因之一。家用计算机接口也是不断发展的,现在主流借口SATA3.0.它的传输速度在1.5Gbit/s到6Gbit/s之间。速度远远超过上一代SATA2.0接口。购买时硬盘的接口也一定要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