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可以当机械使用使用么?

楼主(2019-12-25):
如题, 想把移动硬盘当机械硬盘使用,能否可行?物理方面可以实现么?请具体分析一下? (仔细研究了一下题主想问的,可能有两层含义/歧义:1、USB或者eSATA接口的移动硬盘长期插在电脑上有没有可靠性问题?2、USB移动硬盘能不能把壳子拆开里面的芯插在电脑里当普通硬盘用?) 12.14补充: 1.1T固态硬盘 USB 接口,能否实现传输稳定性(即来回插拔,文件存储在固态中,实现移动硬盘的功能)

网友:
你把移动硬盘壳拆了。。里面就是个普通硬盘。。。爱装哪装哪。。。买根sata线和电源线插上主板就能用了。。

网友:
外壳拆掉里面就是块2.5'的HDD

网友:
能。我的固态U盘 (移动固态硬盘做成U盘大小)内的windows 系统VHD,因为使用方便(在工作、家里任何地方开机都是同样桌面,做到一半的文件可以随时继续,要用的软件也都装好了特顺手),速度快(读写500M每秒比机箱里的硬盘快多了)
…………原本一个随身便携系统,慢慢变成我的主力系统了……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链子上的U盘,插到机箱上。
每天插拔好多次,用它开机、听音乐、玩大型游戏、做文档、写代码、看电影……读写负载挺高的,到现在用了大概一年多了吧我估计,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检测写入寿命仍然是100%。
稳定性来自于:USB接口芯片、SSD主控、闪存颗粒。如果这三个芯片都是好牌子的,移动固态稳定和耐用性,绝不比内置的硬盘差。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样使用。只不过需要注意一下事情,比如安装游戏之后,换一台电脑,有些游戏需要加载注册表才能玩。其他程序类似,有些程序默认识别不到,需要你手动选择;比如你安装了wps,结果另一个电脑没有安装,那么有可能需要你手动选择“总是用XX类型打开”,然后选择你移动硬盘安装的WPS的位置。

网友:
可以,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点在于如何保证usb接口供电和usb线连接的稳定性,使用后置的主板usb接口会带来更高的可靠性。

网友:
题主的问题逻辑混乱。
和移动硬盘对立的是内置硬盘(本地磁盘local disk),和机械硬盘对立的是固态硬盘。移动硬盘包含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
所以题主是否想问”移动硬盘可以当作内置硬盘使用吗“?

网友:
能,但是有些移动硬盘已经直接出USB。要从USB启动。

网友:
现在很多移动硬盘都没有sata口了 是把USB和硬盘集成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答主的观点并不一定可行。
题主想把移动硬盘常年插在电脑上,这样做如果经常触碰移动那个硬盘,可能会影响寿命,说不定哪天就挂了,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移动硬盘也是硬盘啊.......... 为啥不能用呢...

网友:
西部数据德有点难,板上直接就是usb口,其它的应该没啥讲究,拆掉壳就是普通的笔记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