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311 一体机 换硬盘 怎么解决温控问题

楼主(2019-12-25):
回收的 老一体机 硬盘坏了 I3 一代的 CPU
温控线 插在硬盘上。WD 1T。硬盘。 这个 硬盘温控 有办法 改下吗。

网友:
下载个风扇控制器调节下就好了

网友:
把温控改过来

网友:
短接温控线

网友:
高手回答了

网友:
很好 很好 赞一个

网友A:
见过最直接最有效最好用也是我推荐的方法是取掉硬盘风扇不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最直接最有效最好用也是我推荐的方法是取掉硬盘风扇不插!

我推荐的方法是取掉硬盘风扇不插!
???
哪里有硬盘风扇……

网友:
在Mac料板上拆个温控电路上的三极管焊上去妥妥的,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