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UP USB3.1接口附近芯片型号 图纸不显

楼主(2019-12-25):
一台华硕F540U笔记本   5V短路   经测量    一小芯片短路   USB3.1接口挨着   丝印看不到了     点位图不显示   知道的朋友说下 感谢    附上点位图和工具    另外各大电感阻值  奉上   参谋一下U挂了没有

点位图和通用工具

网友:
应该是那两个电感其中的一个复合管

网友:
SN1507044RVCR,淘网只有一家卖。https://s.taobao.com/search?q=SN ... d=tbindexz_2017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