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背光IC供电断线导致开机暗屏故障

楼主(2019-12-25):
  【故障机型】iPhone 6s

  【故障现象】同行描述自行换背光IC后无背光不显示。

  【维修过程】拆下机器,在显微镜下观察基本都搞过一遍了,既然无背光先测试下背光IC的焊盘阻值,测量发现D4脚位,阻值为OL如图:

  此脚为是主供电pp_VCC_MAIN给背光ic供电,这块主板还是UMT板底的,不多说主板断线直接找临近的主供电位子飞线。

  安装回背光ic,开机正常显示了。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