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0u 一芯片型号 USB3.1接口附近

楼主(2019-12-25):
点位图不显示    有知道的高手吗   指点一下  丝印看不到了  附上点位图和工具  各大供电阻值   参谋下芯片挂了没有

网友A:
点位图上SN1507044RVCR就是型号啊。这个资料不好找,可以参考TPS25810的资料,脚位基本一致,后者资料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上SN1507044RVCR就是型号啊。这个资料不好找,可以参考TPS25810的资料,脚位基本一致,后者资料很好 ...

找到了  应该就是TPS25810  谢谢了

网友:
不开机的吗?

网友:
这个芯片不装也是可以亮机的,好像是管typ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