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不好用怎么办?

楼主(2019-12-25):
电池电烙铁使用较长时间了,烙铁头摔掉过,之后就很容易掉了 ,安上了还不如之前好,焊接几个就不太好焊。最近要参加电子制作,急用,我应该怎么办
电烙铁

网友:
换一个发热芯

网友:
安装个调温器

网友:
这个问题也要问?买一个新的就是了。

网友:
买个焊台才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