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2-25):
炫龙,PALWONN 88 M3,内存供电芯片,因为没有图纸,芯片丝印 NBGD,,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博博看吧~~

网友:
请问 迅维快修 查询助手 在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博博看吧~~

请问 迅维快修 查询助手 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

网友C:
楼主要找的应该是这个芯片,放心大胆的干它

网友:
丝印不对,要看第2行。最好还是上高清图

网友:
很好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迅维快修 查询助手 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

网友:
这板子有图纸     我的泪为谁飞  发过

网友:
哦 原来在这里,谢谢

网友:
这个主板做工也只能呵呵了

网友:
丝印搜索淘宝都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找的应该是这个芯片,放心大胆的干它

ky ky可以把图纸分享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