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有谁见过这7P是什么鬼屏幕?

楼主(2019-12-25):
拿到这块屏幕上机试了一下不显示,看见背光亮,触摸能用,但是屏幕一点光都没有,然后把盖板分离下来看到盖板上竟然涂了厚厚的一层黑漆,我嘞个去,这是什么鬼屏幕。。。

网友A:
难拆的都是价格不菲的好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拆的都是价格不菲的好屏幕

假的吧。。

网友:
不会是说好了,后来水果不修了,给做的手脚。

网友B:
这支架都还在,是怎么分离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支架都还在,是怎么分离出来的啊··············

硬揭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拆的都是价格不菲的好屏幕

大力出奇迹,哈哈

网友:
看起来是没有背光,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有人做手脚,吧屏幕换走了,拿个盖板和坏屏,糊弄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偏光没贴住,你吧背光液晶搞下来了!!

网友:
我也觉得像是被人动了手脚

网友:
一看屏幕就被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