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110S不亮求助

楼主(2019-12-25):
一台联想IH110MS   1.0主板开机风扇转,测量CPU供电1.14内存供电1.23,桥供电都正常,开机不插内存不报警,插内存不亮,BIOS刷过也不行,有没有修过这个板子,同样问题的指点一下

网友:
查CPU附近 有没有断线

网友(2020-06-19):
南桥是这个机的通病啊。先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