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款联想E1-531笔记本,

楼主(2019-12-25):
这是一款联想E1-531笔记本,朋友的本本自己不会硬要面子说会,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按开机键没有待机电流,然后直接拆板检查没有异常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看电路图不会分析,所以想请会分析的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我的测的PQ9 PQ10都是导通正常19v后面PQ11d极19伏s极3v g极也是3多后面就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网友:
场管的话看好坏用二极管档测,你要说为啥不导通,你就必须得会分析控制电路才行

网友:
PQ11看了下是大电池的隔离管,没大电池的情况下5678脚19V正常,123脚3v左右也正常,四脚是控制脚,而PQ11是N沟道管,4脚没大电池时得低电平

网友:
修待机开机你不用看那个·电池的隔离,你就看待机电压和开机工作条件

网友:
哪个是待机待机电压和开机条件

网友A:
你朋友是你自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朋友是你自己.

朋友的,待机芯片是哪个工作条件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的,待机芯片是哪个工作条件看不懂

没有这个机子在手这样看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