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富士施乐P225DB打印机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9-12-25):
    今天接到单位一台富士施乐P225DB双面激光打印机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板上的(C5)滤波大电容爆掉了,容量是400V68UF的,电解液喷溅到到处都是,经过一番清理,发现连同(D1、D2、D3、D4)4个整流二极管,保险(F3)一起报销了。
    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光耦、启动电阻以及周边二极管,暂时没有发现有短路或是损坏的原件,那就直接换件吧,换上陶瓷保险管,手上暂时没有整流二极管,用整流桥改了一下,大的滤波电容没有一样大小的,用了一个450V100UF的,装上后通电开机正常,测试页也正常,至此这台P225DB打印机不通电问题简单修复了。

网友(2020-02-18):
楼主厉害,知识丰富,学习了

网友A:
整流桥这样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这样改可以吗?

可以的,只需要改一下线路,作用与整流二极管一样,都是起整流作用的。

网友B(2020-10-04):
楼主师傅,拍的照片有没有这个元件的型号。我有一个这个型号打印机这个元件型号爆掉了。
如果有,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师傅,拍的照片有没有这个元件的型号。我有一个这个型号打印机这个元件型号爆掉了。
如果有,帮忙看一 ...

没有拍,机器修好后拿回单位已经大半年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拍,机器修好后拿回单位已经大半年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