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A1502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9-12-25):
主角:苹果笔记本A1502
故障:进水不触发

神器:
同行送过来说有台电脑开不了机,接过来一看我去苹果的啊有是进水的,好把先把主板清理干净,然后在测量各电感对地是否短路,还好阻值都正常直接上电流表,插上电流表待机0.008,按开关无反应,查公共点PPBUS_G3H 12.3V正常 实测6脚电压正常,更换升压电容输出正常电压,电压出来了还是无法开机灯也不亮老火得很哦,在测量EC晶振阻值一边正常一边无穷大 主板上R5179 R5170也被搞掉了找不到这种小的10K电阻直接飞线 在看R5178变色了,测一边有阻值一边无穷大直接飞线看图 在插上电流表还是不开机,测晶振分压电压正常1.2V有分压 R5178电压也正常3.42V,进水的主板不好搞啊他奶奶的,到处看了下主板发现有个场管变颜色了,查看图纸Q3080,实测4脚为12.3V 2、3脚为0V,测几个脚位看是否短路无短路就是要换了,这个场管哪里找啊没有苹果的料板,直接来损招了飞线 在测量D级电压正常了,上电流表,表上面的数字跟坐火箭式的飞起来了,转接头亮也灯了,屏幕上的白苹果也出现了哈哈 ,这主板都是飞线解决,在烤鸡几天交客户,同行们谢谢加分哦

网友:
加分加分,都挺辛苦

网友:
这机器秒杀的可以值得学习啊

网友:
谢谢看帖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