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A78LM不触发 维修1例 和bios备份

楼主(2019-12-25):
捷波A78LM不触发

io  71808eu  蚂蚁
pdf图如下

待机3.3V  5V 供电正常
31脚 连接开机针,短接,有5V-0V-5V跳变
32脚 psout,有1.5V-0V-1.5V跳变
30  33脚 SLP-S3 S5  电压为0v ×
再测,37脚 VBAT 电池电压检测脚 0V ×
翻看背面,发现磕碰断线

补焊好,37脚VBAT引脚电压恢复3V
短接开机针,依然不触发。

rsmrst 待机电压好信号 高电平
怀疑南桥或者IO坏??
再去测南桥2个待机电压,
3Vsb 有,发现1.2VSB 电压为0.57V ×不正常

5Vsb  过1117 诞生3VSB
跑线发现,3VSB 过RT9045芯片 产生1.2VSB

5678直连 ,接5VSB,实测5V  ok
1脚 vin,接3Vsb,实测3.3V  ok
3脚参考电压 1.2V  ok
4脚 输出 0.57V  不正常
仔细观察,芯片上面有个气泡。应该是烧了
从报废板子上拆RT9045

更换好再测

4脚 恢复1.2V

南桥待机电压测量点  1.2Vsb  恢复

上电  直接跑码

bios也趁机备份了一个
下挂附件

捷波A78LM 备份.zip

网友:
评论一下,还行

网友A:
我这里都已经放弃台式机板子了,报酬比不上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都已经放弃台式机板子了,报酬比不上劳动

这也是抽空闲时间,研究一下。
忙起来 肯定也不修这玩意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也要放弃维修了

网友B:
这个1.2V是给什么的供电

网友:
1.2v是南桥待机供电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2V是给什么的供电

南桥待机模块的供电

网友:
这个供电和英特尔平台的1.05me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