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维修学员初次维修, 惠普G版号6050A2412201

楼主(2019-12-25):
今天船长发了一块故障板,版号6050A2412201

板子到手后,发现主板好几处都被维修过,还好没有缺件,打了一遍阻值,发现公共点短路

再量了一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阻值,没发现什么问题,只好采用烧鸡大法

发现主板背面有几个小贴片电容发烫,全部干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了下,只有一个短路,换了之后,公共点阻值正常

再次确认了下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了,然后上电,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3V/5V电感没有电压,然后查图纸看3V/5V供电芯片的条件

通过打阻值发现3V线芯VGGE3短路,再次烧鸡发现EC很烫

为了确认EC真的短路,我把EC的供电断开(L590干掉),EC不再发烫,干掉EC,打值不再短路,确认EC烧短路了,换了EC后,上电待机正常

装上CPU和内存,直接亮机

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厉害啊.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学的可以啊

网友:
修的一帆风顺,需要的基本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