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 8代I5机器,不出独显供电,不认独显,求帮助

楼主(2019-12-25):
此机的开始问题是不通电,拆机发现烧得一塌糊涂,51225,EC,温控芯片,LID开关,是从LDO3里面电压升高烧坏的,这些换了还不行,检查桥的RTC也是短路,换桥后就发现独显无电压,不认独显,其它正常,桥是发出了DGPU-EN信号的,时序正常,但是PU1 RT8813的开启脚只有0.2V左右电压,21脚供电正常,9脚TON为19V,8脚不出VREF,没电压,但是后级无短路,求思路,附上点位,大家帮帮忙。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DABKLGMB8D0.fz

网友:
搞得好复杂哦

网友:
看到维修感觉复杂的我就头疼。

网友:
再蹭一分下载分 哈哈

网友:
帮你分析你倒是发图呀

网友:
有图有片  也好  看看  蹭下分

网友:
看的我有点晕,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顺便我也蹭一下分。

网友:
换主芯片不刷BIOS吗

网友:
不要说刷BIOS了,刷了一个连网卡,SATA,电池都不认,显卡仍然无供电

网友:
图纸有吗。可能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啊?bios不对也会认不到独显。

网友:
具体型号和原机BIOS有没

网友:
你把主板上有个贴纸上面的型号发下,我看看我有这BIOS没

网友:
型号是FX80GE,没有贴纸

网友:
但是DGPUEN都出来了,显卡供电不出,应该跟BIOS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你自己都查出问题了呀,EN不正常

网友:
EN是被一个二极管拉低了,但是断开还是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