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来技嘉b75,开机使用一会

楼主(2019-12-25):
客户送来技嘉b75,开机使用一会会不定期重启。io上方有些脏,清理了一下,盲测一下vin2,电压4.正常2v.换上拉电阻10k,拆下来的75k。电压还是4v。下拉电阻也换2k,实际测量15k。换完两个电阻,电压恢复2v。烧机测试,稳定。

网友:
小白第一次发,请大神关照,刚学习

网友A:
是IO的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引起的吧

网友B:
我一般是两个电阻直接拆掉然后把他跟另外一个检测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两个电阻直接拆掉然后把他跟另外一个检测连起来。

买了个电阻本,换了也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O的两个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引起的吧

12v的的两颗分压,io上方

网友C:
B75这种主板要是客户的话真没太大必要修,换一块也便宜,修好挣100块,换还能挣一百多,还省事,要是自己的拿来练练手消磨时间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B75这种主板要是客户的话真没太大必要修,换一块也便宜,修好挣100块,换还能挣一百多,还省事,要是自己的拿来练练手消磨时间还行

嘻嘻嘻,换了,然后这个用来练手

网友:
盲测都这么牛逼

网友D:
电压检测出错了,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检测出错了,遇到过

亮一会就挂

网友:
共同学习啦,我20年维修经历的老师傅告诉我了板子所有易出故障点,加上在迅维网课学的理论,台板还是比较容易一点,见笑啦

网友:
你本来电压就高了,为什么不去看分压电阻而是换上拉电阻?难度你电路基础不太好吗?

网友:
流弊 顶一下依赖感

网友:
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
要是要看到你这个贴就好了

网友:
好像这个是通病来着

网友E:
学习了大神。。。。
y634823163
飞线太细,只能坨锡
详情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和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大神。。。。
飞线太细,只能坨锡

网友:
io上方有些脏,清理了一下,盲测一下vin2,电压4.正常2v.换上拉电阻10k,拆下来的75k。电压还是4v。下拉电阻也换2k,实际测量15k。换完两个电阻,电压恢复2v,谢高手分享

网友:
拿来练练手消磨时间还行

网友(2020-01-26):
学习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