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341a 和 xtw100 真的不行吗?

楼主(2019-12-25):
这两个都读不出来我的mx25L6473e bios芯片,怎么办?什么能读出来呢?

网友:
rt809试过没有

网友:
带板不一定能刷

网友:
某宝有专门读写的  几十块钱

网友:
拆下来应该可以读写。。。。。。。。

网友A:
可能就只是编程软件不支持这个芯片而已把,CH341A可以试试这个软件,我是在smxdiy下载的不方便转载,百度找一下应该就有,xtw100不清楚能不能用这个软件。

网友:
建议买809f,可以读出来,并且可以刷显示器,电视机等

网友:
估计是板载,电压不够吧,我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只是编程软件不支持这个芯片而已把,CH341A可以试试这个软件,我是在smxdiy下载的不方便转载,百度找一下应该就有,xtw100不清楚能不能用这个软件。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很好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ch341只是个串口芯片而已吧

网友:
其实修笔记本就一个809感觉就够了

网友B:
我用xtw100是可以支持的,如果软件不识别的话 可以手动选择型号和容量一样的  后面尾号可以不用管,然后直接开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xtw100是可以支持的,如果软件不识别的话 可以手动选择型号和容量一样的  后面尾号可以不用管,然后直接开刷

我的sst25的都读不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就只是编程软件不支持这个芯片而已把,CH341A可以试试这个软件,我是在smxdiy下载的不方便转载,百度找一下应该就有,xtw100不清楚能不能用这个软件。

软件名叫啥?

网友C:
CH341A 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341A 用什么软件?

就叫ch341a

网友(2020-04-21):
编程器选25L6433型号读写可以正常用

网友:
拆下来 然后选个2564的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