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法,修复gtx770

楼主(2019-12-25):
七彩虹gtx770 ,1.1v短路。加1v电压开始烧。怎么烧都是pcb发热,找不到短路的器件。
下面开始分析,pcb发热的地方,说明电流流过,必定经过短路点,一点一点缩小烧机的范围,终于找到了一个贴片电容,拆下来一量,阻值0,怪不得不发热。
修复

网友:
想问一下,加1V电,是用可调电源加的吗?电流设为多大,还从来都没用过烧机法烧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