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200元 微信红包,求微软bios合成办法

楼主(2019-12-25):
绝大部分 合成后触摸失灵。目前已知道me中含有触摸资料。求高手 微信红包200,如果不要可提供V星图纸(V星图纸10份,包含V星笔记本所有型号)

网友A:
最近突然有灵感,我陪你折腾

网友B:
接皇榜。,bios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突然有灵感,我陪你折腾

QQ多少 我加你

网友:
楼主,应找到合成的高手了吧

网友:
微软的BIOS确实难弄,弄过不少要么就是显示慢,要么就是触摸不好用

网友:
如果原BIOS程序在的话,把原BIOS程序里的ME直接搬到新BIOS去可以吧。

网友:
俺想试试

网友:
我签名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皇榜。,bios在哪

网友:
这个好像不用原机固件就是触摸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文件 一个可以亮机 W25开头是坏的备份

你加下610577929  我帮你合成试试

网友:
这个人很厉害的

网友:
原BIOS是啥问题,,不显示,还是亮机慢,,原BIOS触摸能用吗

网友:
应找到合成的高手了吧

网友C:
都没搞定,高手在哪里?

网友:
我合成过一个hp商务本的 触摸款bios      很费时间。要不停的测试

我那个还是稍微轻松一点。是大批量的 全部是解密,但是触摸模块位置也是在me中。

你配me  他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用触摸。

你说一下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没搞定,高手在哪里?

你这个问题,不好搞的!

网友:
高手在哪里?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