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236脚

楼主(2019-12-26):
DDR3的内存,无SPD供电,打算飞线,对内存焊点的标号不熟悉,麻烦标一下那个是236脚。多谢

网友:
请大家帮一下忙。怕飞错线

网友A:
不知道哪个脚你怎么测量的?如果是打值卡的话你直接量他跟背面哪个脚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个脚你怎么测量的?如果是打值卡的话你直接量他跟背面哪个脚通

就是用的打值卡测量的
找到方法了
回家试

网友:
没遇上这种故障,无可奉告。 若是碰上,一定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