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请进:康佳LC42DS30D黑屏不开机,有指示灯

楼主(2019-12-26):
       如题,一朋友老家里一台康佳LC42DS30D 不开机了。故障现象:因没有遥控器,插上电源线,亮红灯,按右下角待机键亮绿灯,就是屏不亮,也没有声音,几十秒后绿灯自动转为红灯,按待机键可以重新亮绿灯或者进待机状态亮红灯,但是绿灯后几十秒会自动转红灯。
        拆机后盖,量电源板输出,5v,pson4.52v,12v,24v都有;趁亮绿灯去高压板量有供电24v,背光开启bklon有3.15v,1-pwm有2.99V;自动转红灯后测量bklon降为0.04v,1-pwm降为1.74v,供电24v。如果手动从绿灯状态按待机键,24v供电也会消失。
        尝试了将主板到高压板的两线都拔了,也就是不接高压板和屏,重新开机,指示灯一样亮红灯,几十秒后自动转红灯,此时,主板端的1-pwm却是3v。
        尝试强制开启背光,在背光高压板有24v供电的情况下,直接将电源板的5v接到高压板背光开启bklon上,不能点亮背光,到高压板的24v供电不会下降。。。。。。
         程序坏?还是高压板?望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背光问题

网友A:
程序问题,刷一下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B:
见他们修过的都是先刷程序的嘛,这种情况下一般刷一下程序就OK了,好像刷的时候月的机器需要遥控器按几个键……网上可以搜教程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C:
用强光照一下屏,看一下有图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强光照一下屏,看一下有图没

没有,都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他们修过的都是先刷程序的嘛,这种情况下一般刷一下程序就OK了,好像刷的时候月的机器需要遥控器按几个键……网上可以搜教程

刷了几个了,都是一样。不是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刷一下程序应该就好了

刷了几个了,都是一样。不是软问题了

网友:
拆开拔掉背光线,然后开机绿灯状态下,外接背光供电点亮背光看看。

网友C:
高压板ON都有高低电平变化了,怎么能说是不开机呢,按开关检查一下逻辑板供电有无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ON都有高低电平变化了,怎么能说是不开机呢,按开关检查一下逻辑板供电有无12V

有12v,各电压也正常

网友:
背光先确定正常再说吧。

网友D:
@所有人 借了点灯仪,已经确定了灯条坏。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E:
这机子背光坏能反馈回主板,自动待机????表示不相信。坑家LCD的机子背光保护会待机的没见过,LED的就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人 借了点灯仪,已经确定了灯条坏。感谢各位师傅!!!

这类灯条坏得不多、有可能是灯条卡扣虚焊了,如果确定灯条问题、容易开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背光坏能反馈回主板,自动待机????表示不相信。坑家LCD的机子背光保护会待机的没见过,LED的就多 ...

他24V应该是LED的,但国产机LED灯条坏,引起解码板保护的应该不会,除非灯条短路很严重影响24V供电了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