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G笔记本,点视频 网页死机

楼主(2019-12-26):
三星270E5G笔记本,进系统以后不操作就没问题。一点视频 或者网页死机然后蓝屏。

内存换过。独立显卡供电断开只用集显也不行,BGA了CPU故障依旧。难道是CPU坏了?
有有遇到 过同样问题的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软件  散热   。。。。。。。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  散热   。。。。。。。路过

系统做了,温度不高

网友:
内存,硬盘都要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