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漏电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26):
  【故障机型】iPhone7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充电后不开机

  【维修过程】首先上电发现机器漏电88MA

  触发后发现定电流300MA,减掉漏电的88MA,看来触发的电流是定电流200多MA,一般触发200多MA都是电源发出的LDO 3V的供电有问题导致的既然是充电充不开机,果断拆下USB芯片,拆下之后发现漏电依旧是88MA但是触发之后不会定电流200MA了可以正常开机的电流,重新更换USB芯片,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开机会卡很久,开机后发现机器无指纹,和不充电。

  无指纹和不充电,首先选择修不充电,拆下充电芯片发现机器不漏电了,重新装上之后可以正常充电,接下来修指纹,首先打指纹座的对地阻值发现全部正常,既然阻值正常接下来测供电,测指纹的供电需要进入恢复模式才能测到,测量时发现指纹的i2c无供电。

  指纹的I2C供电是由主i2c通过u4805和u4806转换过来的。

  这种情况就可以吧主i2c和指纹i2c段接上就可以。

  短接够指纹的i2c的1.8V供电正常,装机测试发现开机速度变快,指纹功能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充个电会坏掉那么多东西·········真是无语了

网友:
技术一流,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毛病真多

网友:
很强悍的技术!

网友:
邓工支撑手机版块一片天,好贴子

网友:
确实,为啥手机一坏就换这么多东西呢

网友:
理论强大手工棒,思路清晰直指故障,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