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替换的元器件

楼主(2019-12-26):
请教这个有没有其他型号可以替换的

网友A(2020-01-31):
同一厂家生产的,绝大多数IC更新换代时的基本原则;一般性改进的话,只会更改尾数数字,

你原来的是3038,如果有3039,那么3039就可能是3038的改进型,3039能代换3038,但3038不一定能代换30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厂家生产的,绝大多数IC更新换代时的基本原则;一般性改进的话,只会更改尾数数字,

你原来的是3038 ...

谢谢,高的能替代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