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内容与文件不符或缺失?快看看是不是犯了以下四种错误

楼主(2019-12-26):
通过前面几篇的学习,我们搞定了共享打印机, 同事们也连接上了,也能打印,但是有时候却发现打印的内容和文件内容不一致,或者是有缺失,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
一、纸张上只打印了文件的一部分

这是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打印电子发票、凭证、网页内容时,打印出来后才发现纸上只有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没有打印到纸上。
只打印了一部分

这是因为我们在打印时没有设置纸张的大小,通常情况下激光打印机默认都是使用的A4纸大小,如果打印机中放的是其他大小的纸,那么打印机还认为你放的是A4纸,只能打印一部分内容在纸上了,也就是说打印机中选择的纸张和实际放入的纸张大小不符时,才会出现只打印了一部分的情况。

二、打印出来的文字有丢失、不清晰等

针式打印机使用的耗材是色带,类似于我们的复写纸,在使用的过程中色带是一直转动的,但有些时候色带会卡住转不动,导致打印头在色带的同一位置打印,并使色带很快破损,结果就是打印的内容有缺失,字符显示不全,严重时会造成打印头断针,打印针非常细,和头发细一样,使用最多的是24针打印机,如果缺针达到4个时,会明显影响打印质量,文字缺失难以识别,色带质量、打印纸质量、撕纸习惯等都会导致断针发生。
通过查看打印出的多联纸可以判断是色带破损了还是断针了,如果第一联和其他几联不一样,并且第一联纸上有针头的压印,说明是色带不转动破损了,需要更换新的色带架,在更换色带架后,需要手动转动色带架上的旋钮,以确保安装到位转动正常。如果从第一联到后面几联纸上内容缺失位置一样,说明是打印头断针了,情况严重的话需要更换新的打印头。

而在激光打印机中,如果打印出来的内容一竖道不清晰,打不上,那么很大的情况就是你打印机硒鼓中没粉了,需要更换一下耗材,或者更换硒鼓,或者加粉,紧急情况下可以把硒鼓取出来摇一摇,以把当前的几页清晰的打印出来。
三、打印内容的中间有一大段空白,跳行(存折模式)

有时候在使用针式打印机打印时,会发现打印一段内空后跳过一大段空白后,再接着继续打,这是因为误操作进入了存折模式,也就是说把你的文件当存折来打印了。
在2680K和790K打印机中,会有一个存折模式,如果不小心切换到了存折模式,那么在打印时会先打印一部分内容,然后中间跳过6厘米左右的空白后再继续打印,此时“切纸/存折”灯常亮。
2680K取消存折模式的方法是打开前面板盖,把调节纸张厚度的档位调到-1档,然后再调回原来的位置,存折模式就取消了。

790K取消存折模式时需要先打开前面板盖,装入纸张,然后按“速度”按钮来取消存折模式,如果不打开面板盖按速度键,是无法取消掉的。

四、设备和打印机窗口中找不到打印机

有些时候发现无法打印,打开设备和打印机界面发现里面的打印机都没有了,变成空白的了,这是由于打印服务停止导致的,在“服务”窗口中,打印服务的名称是Print Spooler,找到打印服务并重新启动它。
打印机都找不到了

找到打印服务并启动它

打印服务在任务管理器中对应的进程是spoolsv.exe,也可以直接在任务管理器中运行它实现启动打印服务的功能。

有些文件一点击打印就会导致spoolsv.exe进程崩溃自动关闭,自然也无法打印了,反复重启也无法打印此文件时,说明这个文件本身转码有错误,需要进行处理转换成其它格式或者换台别的打印机试试。
打印机卡纸与耗材的更换

激光打印机常用的品牌是HP打印机,以黑白激光机为主,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卡纸,在处理卡纸时尽量把卡的纸完整取出,不要倒着抽卡住的纸,卡纸的位置一般位于进纸口、打印机硒鼓下部,我们打开打印机面板把硒鼓取出来后更容易取出卡住的纸,需要趁住劲一点点的取出来,任何小块破损的纸在打印机中无法取出时,都会导致无法继续打印。如果卡纸的位置在出纸口,且不能完整取出时,就需要专业人员拆机进行取纸了。

如果是彩色打印机卡纸,则需要从打印机的后部打开取纸面板,然后再根据卡纸的情况进行处理。
黑白激光打印机更换耗材只需要取出原来的硒鼓,然后装入适合型号的新硒鼓就可以了,彩色激光打印机在更换彩鼓时,则需要按面板上的耗材更换键,把需要更换颜色的硒鼓切换到最前面来,然后打开面板盖取出并更换上对应的彩鼓,一般情况下,黑色硒鼓可打印1500页,彩色硒鼓可打印1300页,价格便宜的打印量会更少。

遇到卡纸问题时,一定要把硒鼓或色带取下来,再取纸,否则非常容易让纸碎在里面取不出来!!!

网友(2020-03-20):
都是新手容易碰到的问题,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