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5577通病桥烧 电脑型号:dell 15-5577 主板板号:DAAM9BMBAD0

楼主(2019-12-26):
-5577通病桥烧
电脑型号:dell 15-5577 主板板号:DAAM9BMBAD0   谁解决了  0.4掉电 换桥以后 bios 刷了好多   这是通病了 x550vx x550vq 换南桥后0.5掉电 bios 刷了好多  和两个目前没人能解决  或者没公开

网友A:
x550vx x550vq 换南桥后0.5掉电  谁解决了 老大难问题

网友:
老司机啊,学习了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笑睇人生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U坏了这机器

网友B:
换桥后一般都要刷BIOS,你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后一般都要刷BIOS,你刷一个试试

最基本的我能不知道吗?说点有含量的话呗

网友:
不像  不可能大家u都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50vx x550vq 换南桥后0.5掉电  谁解决了 老大难问题

论坛里有一个bios是可以的,而且这个配置下me就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C:
你找到能用的BIOS了吗?我的换了南桥也是找了好多BIOS了,都不行,上电也是0.4几

网友D:
换上去的南桥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到能用的BIOS了吗?我的换了南桥也是找了好多BIOS了,都不行,上电也是0.4几

z这种桥 已经不换了 好像是3h吧忘了 换了没好过   所有这种桥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上去的南桥不对吧。

是对的 不一样还能往上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