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真正可以用的DELL E7470 LA-C461P REV1.0 改me ok

楼主(2019-12-26):
DELL E7470 LA-C461P REV1.0 改me ok  亮 机快,原来机器cpu坏了,换cpu(i7-6500u)之后亮机慢。网上下载的bios都是电流0.13不动。

DELL E7470 LA-C461P REV1.0 改me ok.bin

网友(2020-02-22):
不亮  我原来是BIOS密码

网友:
可以 可以 可以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要用原来BIOS

网友(2020-03-27):
我来说公道话  这个BIOS 好用 开机速度正常  也不报错 好东西

网友:
换U的都是高手

网友(2020-09-18):
刷了,能亮机。

网友:
试一下,刚好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A(2020-11-08):
我的本来能点亮 偶尔掉电 刷 了这个BIOS 不亮机

网友(2021-03-26):
原来是6500U吗

网友:
是的  标题里面不都写很明白吗

网友(2021-05-18):
百分百OK,已经测试过,我的是有时候亮机,有时候不亮,有时候放电亮一下。

网友(2021-09-04):
下来试试看!

网友(2022-02-08):
引用 网友A:
我的本来能点亮 偶尔掉电 刷 了这个BIOS 不亮机

掉电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2022-03-10):
试试看好不好用,先谢谢了

网友(2022-06-08):
加电0.6掉电,刷完亮机
好用

网友(2022-10-25):
这个BIOS 好的 , 开机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