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不触发飞线

楼主(2019-12-26):
板子不触发,量了也没短路!查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2674-1-1.html说是待机还有个1.0V,他的板子说是什么三极管坏。量了下1.0V电感,果然没有电压。这下不好查。找来点位图,也无从下手。最后还是从IC条件查下,发现13脚 EN没电压。仔细看图,此电压由待机5V通过电阻而来,图上的元件,实物板子上没有,就是从电阻过来的,也没短路。再三量 电阻与EN脚,没阻值。再看看图,最外两电阻为0欧,实际阻值好几百。。。看来应该有可能是断线,仔细查看板,也看不出来。。。直接飞线过去。如图,1V来了。点阿点,还不触发,晕,点错了,点成重启针了。点开机,亮了!

还有人修板子吗?呵呵

网友(点评):
今天更正一点,图一处,板子外两电阻红色标处,位图确认为10K,分压出2.5V,原板子,不知怎么分压出0.27V,到IC13脚确认为0V。而直接飞线后,EN脚为5V,应该偏大了。不过板子使用正常已经交货给客户。有修到的朋....

网友(点评):
看图问题应该是小电容或者分压电阻有不正常所致,有修到的朋友需要注意!

网友:
学习了希望下次能用到

网友:
修!怎么不修,修到最后一个客户为此

网友:
今天再更一下,刚好有一同型号正常板子,特意量了下EN脚和分压电阻,居然也是开路,可点位图明明是。。。

网友:
华硕同一个型号有好几个板号,有时会出现实物与点位图对不上的情况,我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不修,去修核弹头!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板子PSON断线比较多。

网友:
之前修片FM2的也是PSON断线,恼火直接IO飞根过去。

网友:
南桥1.0V开启的电阻断线

网友:
学习大神作品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芯片的EN脚是用来固定的,没有实际效果。

网友(2020-02-29):
很好的帖子,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桥供电对地阻值接近0欧姆对不对

网友(2020-04-09):
基本不怎么修了,都被手机干废了。

网友(2020-05-12):
维网论坛月饼老师发起活动用下载分兑换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我碰到很多华硕主板不触发的,搞不定,看了这个再去试试.

网友(2020-06-18):
本贴有图有板有真像,
高手再指教吧。用了两个月返修了又是坏同样的地方。待机有,过电阻后就没了,阻值正常。。。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