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WiFi损坏导致待机漏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26):
  接修一台iPhone6故障为不开机,客户反应手机在不开机之前经常会提示温度过高,拆机接可调电源,没触发电流会在400-500ma左右跳变,用手摸WIFI模块部分温度偏高,断电,朝wifi模块熏上松香,重新加电,等上几秒钟WiFi模块温度会慢慢升高松香融化,摘掉WiFi模块待机正常,触发之后开机电流跳变正常,判断WiFi模块损坏,更换WiFi故障解决。

  更换后。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A:
这个Wi-Fi模块旁边这个电容特别容易短路,以前修进水的好多这个短路的,更换Wi-Fi用不用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Wi-Fi模块旁边这个电容特别容易短路,以前修进水的好多这个短路的,更换Wi-Fi用不用刷机?

6s以上机型,更换wifi要拆下硬盘解绑wifi,不用刷机。除非遇到,修好无线局域网,还有其他问题,必须刷机,才用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