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491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12-26):
                                                                                      NM-B491不通电维修
联想笔记本,上面没写型号,可能是标签被撕掉了
版号:NM-B491
故障:不通电

测量公共点PQ501的S级没有电压,D级也没有电压,追查+VIN_20V的来源。

ADIN_1测量也没有电压,再往前查,结果搜不到了,从TYPE-C电源接口附近的电容上测到有
19V的电压,心想肯定是断线了,

从PJ1001处拉一根线到有19V电压的电容上,插电有待机电流了,

装上开机亮了,维修结束,

网友:
捡钱了啊恭喜

网友:
这个确实捡钱了,直接秒杀了

网友:
捡钱了,直接秒杀了

网友:
爽的一P啊 秒杀

网友:
这就是经验丰富啊,稳当

网友:
还有这样的修法,精明

网友:
高手就是快

网友:
维修中很常见。小问题

网友:
TYPE C接口导致的遇到过,板层主供电断路的还真不多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上手解决

网友:
这客户企鹅号大家可以加一波互动一下啊

网友:
什么毛病都有 哈哈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 还是秒杀爽

网友:
技术可以哦    这个又赚了不少吧

网友A(2020-02-26):
楼主这机的图纸可以传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的图纸可以传一份吗

网友:
现在都开始修type的机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