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水了求助?

楼主(2019-12-26):
,我电脑进水了 大佬们,我电脑放在书包里,结果书包里水杯没盖紧水漏光了。从音响那一侧进了水,有食指那么长的距离是进了水的。进水时候没开机,半小时内就拆开晾晒,但是电池是焊接的没法拆下来。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问题大不大

网友:
千万别开机!!!
把笔记本拆开,继续吹(低温中风)能拆的都拆开检查下,吹一下。
然后放进口袋里,多装几个干燥剂、冰箱除臭剂、活性炭之类的,扎紧口袋一天。然后装回外壳,放米箱或米袋里一天。
最后,开机吧。

网友:
谢邀
1、电池拔了,不要做插电源啊、开机啊这些动作。按开机键基本主板就彻底废了。
2、那边近的水,就往那边甩一甩,尽量不要让太多水在里面泡着。
3、吹风筒吹,阳台上凉干。最好1个星期,但是时间太长。天气又不太好,主板会腐蚀。
4、动手能力强一点,自己网上找个拆机教程。把主板拆出来,清理一次(也可顺手把CPU风扇清理了,重新上硅脂)主板拆出来,用吹风筒吹干,那里进水吹那里。吹没吹干凭感觉,反复多吹几次。(建议:不要盯着一个地方吹,特别是热风。长时间高温可能会把板子 搞坏,熟料高温都会变形。自己看着办哟。)
5、如果不会搞,就只能找电脑师傅了。这里有些话就省略了。自己聪明一点,时间不长就看着师傅搞。

网友:
如果学校里有真空烘干机那是极好的,一般建议拿小电风扇对着吹,笔记本散热垫这种是极好的,吹到完全干了就行了

网友:
一群小白指导一个小白,阵容如此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