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L主板3V短路,怎么查

楼主(2019-12-26):
3v从电感开始后端短路,不知道该怎么查了,主板没有35v,进水机,不开机。进水位置EC,已经换了EC和35V供电芯片。依旧短路,从3V的电感,开始,后端MOS管已经拆了,依旧短路。没有思路,短路位置接+,负极接地烧机南桥慢慢发热,不会一下很烫,的看着点位图头疼。cpu,显卡上管对地正常。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大佬,小白有点不敢呀,给3V电感后极通3V南桥在发热,怕把南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

具体怎么操作,大佬,小白有点不敢呀,给3V电感后极通3V南桥在发热,怕把南桥烧了。

网友:
从短路下接线,用烧鸡法检修啊

网友B:
烧鸡啊  怕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啊  怕啥啊

南桥热没问题吗。

网友C:
一般都是南桥短路拉低,有次我更倒霉,南桥集成在I5 CPU一起的,后面只能够放弃了。

网友D:
南桥发热不就是南桥坏了吗。一般从3v烧鸡南桥是不会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南桥短路拉低,有次我更倒霉,南桥集成在I5 CPU一起的,后面只能够放弃了。

拆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发热不就是南桥坏了吗。一般从3v烧鸡南桥是不会发烫的。

拆了南桥,现在正常了。看来得换南桥了。。。。南桥一般因为什么损坏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发热不就是南桥坏了吗。一般从3v烧鸡南桥是不会发烫的。

南桥拆了,现在没有南桥通电又短了,进水机都这么魔性,还是我没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拆了,现在没有南桥通电又短了,进水机都这么魔性,还是我没查出来

3V ,5V,1.05v管子击穿没有。公共点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拆了,现在没有南桥通电又短了,进水机都这么魔性,还是我没查出来

是什么电压短路了

网友:
拆了CPU短路了

网友:
不用看了就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