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B250M-A 开机良机时间比较长

楼主(2019-12-26):
昨天网吧拿来7片影驰B250M-A 说,是开机时间好跑 还有是主机开机良机时间比较长。拿到板子一看比较新因为主板比较新所思心想估计是BIOS电池没电了,我就测试一下电池有3.3.邮电。CLR_com跳线帽氧化铝 重新插拔还是一样,最后发现CLR_com 没电压 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BIOS电池底座把焊盘氧化掉。 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A:
清楚cmos的跳帽没电导致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楚cmos的跳帽没电导致慢?

电池的电都没有到跳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电都没有到跳帽上

二线板子接插件质量堪忧

网友:
hay wa ah, cam on bacda chia se

网友:
这个案例挺好一般不易发现

网友:
这么快就氧化测

网友:
别写错别字行吗,看半天才看清标题

网友:
汗   要是慢   估计要是我就先刷BIOS 了

网友:
开机良机时间比较长     开机亮机时间比较长
第一眼看到标题我还以为时亮时不亮,亮的次数比较多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受潮了,质量不怎样啊

网友:
二线板子会出一些奇葩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  谢谢大师分享